楼主(2006-12-16):
我公司的DCS设有一台工程师站一台操作员站并且使用双网卡双交换机可有一次操作员站的第一块网卡坏了就出现操作员站通信终断。请问这是为什么?要如何解决?它们不是相互冗益的吗

楼主:
啊我公司的是SUPCON的DCS

网友A(2008-05-29):
更换网卡就可以解决,不更换网卡也可以的,但必须刷新网卡的部分参数(好的网卡)

网友B:
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你检查一下。操作员站上另一块网卡的设置有时不是有问题。ping一下网络是不是通。   浙大的系统网络都是双冗余的,一台电脑一个网卡坏了。不会影响到数据传不上来的。

网友C(2008-08-26):
l楼上说的对

网友D:
那个网卡和主控器 能通讯吗 ??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