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什么是交流刹车??

楼主(2006-12-16):
(无正文)

网友A:
交流刹车真的没见过?不会吧

网友B:
在丹佛斯变频器中,有一个参数144,叫交流制动系数,取值范围为1.0~1.5
该参数用于设置交流制动功能。有了该参数,就可以调节发电机转矩的大小,当其作用于电机时不会引起中间路电压超过警戒水平。若需要较大的制动转矩,就应增大数值。选择1.0对应于没有交流制动作用。
本单位有一套系统,用丹佛斯变频器控制一排线系统,当碰到行程开关后需快速制动并换向,起初常不能及时换向而造成越位,调整此参数后,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