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16):
KUKA机器人  KR210L180 K2000 和 KR210L180 的区别?
KR210L180 K2000 的主要技术数据?
两者可否互换?
哪位老大给介绍介绍?

网友A(2007-03-07):
210 K的是:     210是:
工作范围不同,  3300             2900
重量不同           1500KG         1277KG
点焊                 YES               YES
弧焊                 NO                YES
压力装配           NO                YES
测量                  NO                YES
以上数据是选型手册上写的,不详处请见谅~!我们一般都是直接打电话讯问KUKA的工程师的,这样更好点!能不能换的问题,你就自己打电话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