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16):
一个接触器在不带负载的正常情况下可以上!电压220V的很稳定!~试几次都没有问题~可以一带是负载,380V的就频繁的跳动,产生的电弧把触点都烧坏了.电路很简单只是一个接触器的自保电路,控制回路为220V的.可以给个合理的解释吗?大家都来发表下意见!~谢谢了~

网友A:
电网容量太小,电压波动过大?

网友B:
换接触器

楼主:
电压很稳定!@!
接触器换了,可以正常使用!~
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

网友C:
380v輸出和220v短路

网友D:
难道是短路环断了?一般是不可能断的。

网友E:
可以这样猜想:自保触点的位置或者接触可靠性有些问题.220V单独测试时,接触器可以吸合到位.但是,接了380V负载时,启动后220V控制电压有所下降,恰好造成接触器在刚合位置时,自保触点接触不好,结果造成接触器在刚合位置的弹跳,最后造成接触器燃弧过大\烧毁

网友F:
接触器问题啦 买正宗的好的东西啦

网友G:
是触点不好啦!呵呵....检查一下嘛!

网友H:
什么负载呀?这么厉害

网友A:
说实话,说是千年一遇太夸张了,问题是换了接触器还不知道接触器坏在什么地方?!

网友I:
学习一下,应该是质量问题!

网友J:
接触器线圈的两个弹片没卡紧,

网友K:
楼主你好!如果你的叙述是完整的,我的理解也没错的话,这个现象不会出现。

网友K:
引用 网友E:
可以这样猜想:自保触点的位置或者接触可靠性有些问题.220V单独测试时,接触器可以吸合到位.但是,接了380V负载时,启动后220V控制电压有所下降,恰好造成接触器在刚合位置时,自保触点接触不好,结果造成接触器在刚合位置的弹跳,最后造成接触器燃弧过大\烧毁
这种解释我认为不成立,自保触点接触不好,弹起来就不能再吸合,如果还没放手(按住启动按纽),就不会弹起。楼主已经说过控制电压稳定。

楼主:
谢谢大家给出的宝贵意见了!~
为此我也努力实验求证过.我用了个和原来一样全新的接触器(正泰的绝对正货)把线圈取出换回原来旧的线圈来实验,可是仍然出现原来的问题.也就是说你们所说的什么触点不好等都可以否定了,显然是原来线圈的问题.可又是为什么呢?
是不是带了负载大电流经过主触点产生涡流对线圈的影响等或者什么其他原因呢?
还望大家参考后给个意见,谢谢!~~

网友L:
三相触点,估计有一相触点不通.

你不带负载,接通他,看是否三相都通.

网友M:
果然是千载难逢的问题,我想是线圈的匝数过多了 ,使励磁电流减小了,在不带负载的情况下,产生的电磁力刚好可以克服弹簧的阻力,使之吸合,而带负载,电动机启动时,瞬间电压下降,也使线圈上的电压同时下降,此时的电磁力小于等于接触器弹簧的阻力,接触器触点将产生频繁跳跃,而且致使电动机无法完成启动,始终处于启动状态,压降始终大,电流大,形成了你看到的接触器震荡现象,这时触点必然容易烧坏。

网友N:
知道老式电铃的原理吗?辅助触点有问题!!

网友O:
换个看下,顺便量下工作电压

网友P:
会不会是380V的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