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17):
我们单位一台数控弯板机用松下A4系列的伺服电机,位置控制模式,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有时驱动器通电后,LED无显示,就和没通电一样,请各位高手指点这是什么问题,很急!

网友A:
你好看到你的帖子了,不知道你是哪家公司的.
你的问题没准我们公司的技术部门可以解决,你可以打电话我帮你去查查
本公司主要代理
伺服电机: 松下伺服  施耐德伺服
步进电机: 德国百格拉
减速器:  德国neugart,   台湾APEX,  德国MOTEC
运动控制卡:英国trio
导轨机器人:德国roboworker
(高性价比搭建进给系统)
以上产品均为中国总代理或一级代理
www.emade.com.cn        张峥先生
010-65546752

网友B(2007-04-12):
检查你的主电源和控制电源输入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