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理论3

楼主(2006-12-17):
31、电子设备内部、外部干扰有哪些特点?
答:外部干扰主要来源于空间电、磁的影响,它的特点是干扰的产生与设备的自身无关,主要由外界环境因素决定。内部干扰是指电子设备本身器件、导线间分布电容、分布电感引起的耦合感应,电磁场辐射感应,长线传输的波反射,多点接地造成的电位差引起的干扰。内部干扰的特点是干扰的产生与电子设备的结构、制造工艺有关。
32、抗干扰的基本方法?
答:消除干扰源、削弱电路对干扰信号的敏感性能、切断干扰的传递途径或提高传递途径对干扰的衰减作用。
33、使用双向晶闸管的注意事项?
答:保证晶闸管的电压等级、电流能够满足电路的要求;在交流开关主电路串入电抗器来抑制电路中换向电压的上升率。
34、什么是斩波器?有哪几种工作方式?
答:将直流电源的恒定电压变换成可调直流电压输出的装置。
定频调宽、定宽调频、调频调宽
35、电压型逆变器有何特点?
答:电压型逆变器的直流电源经过大电容的滤波,故直流电源可以近似看作恒压源,逆变器输出电压为矩形波,输出电流近似为正弦波,抑制浪涌电压能力强,频率可向上、向下调节,效率高,适用于负载比较平稳的运行方式。
36、电流型逆变器的特点?
答:电流型逆变器的直流电源经大电感的滤波,直流电源可近似看作恒流源。逆变器的输出电流为矩形波,输出电压近似为正弦波,抑制过流能力强,特别适用于频繁加减速起动的负载。
37、电气传动中常用的反馈环节有哪些?
答:转速负反馈、转速微分负反馈、电压负反馈、电压微分负反馈、电流负反馈、电流微分负反馈、电流正反馈、电流截止负反馈。
38、PLC为什么具有较好的适应能力?
答:采用循环扫描工作方式,执行用户程序过程与外界隔绝,大大减少外界干扰;屏蔽良好,对电源、I/O电路采用多种滤波,CPU电源自动调整和保护,输入电路采用光电耦合;PLC具有自诊断与信息保护与恢复程序。
39、计算机总线的作用?
答:地址总线:传输CPU发出的用于选择要访问的器件或部件的地址;
数据总线:传输计算机各种类型的数据;
控制总线:传输使计算机各部件同步和协调的定时信号和控制信号。
40、电气设备管理的主要内容?常见的管理方式?
答:内容:正确使用维护电气设备;开展预防性维修;配备管、用、养、修人员,开展技术培训工作;规范设备的修理内容、修理时间、修理费用。
方式:集中管理、分散管理、混合管理。
41、谈谈变频调速技术在你单位的管、用、养、修情况;技术工人掌握的情况;交流变频调速技术具有很多优点,比如节能、保护可靠、起动性能好、电机损坏少,但是,你认为变频调速技术在你的单位的使用管理中存在哪些问题,如何改进?
42、简述电动机的润滑要求
   电动机的品种与规格大小众多,一般电动机的润滑剂选用取决于轴承类型、转数和温度、负荷等。
   小型电动机常用滑动轴承,在轴承座内设有储油槽或油池采用甩油环和油链、甩油圈在轴套内使用润滑油循环润滑,也有用油绳润滑的,保持润滑油的耐用寿命为20000-4000H。
   中型电动机多用滚动轴承(Ф内径25mm以上),使用润滑脂润滑,通常一次性装填润滑脂(轴承内装填约1/2脂,使用1年后再清洗更换)。
   大型电机中可能使用滚动轴承或滑动轴承,两种润滑剂都可能使用,一般滑动轴承用油润滑,滚动轴承用脂润滑。
   电动机的轴承温度一般应控制在65-80度之间,合金滑动轴承最好低于65。下表为电动机用油。
电动机用油
         容量工作条件 容     量/KW
100以下 100-1000 1000以上
高速1500-3000r/min 2号锂基脂、2号钙基脂,2号钙钠基脂 2号锂基脂、2号钠基脂 2号锂基脂、2号复合钙基脂
中速1000-1500r/min 2号锂基脂、3号钙基脂、2号钙钠基脂 3号锂基脂、3号钠基脂 2号锂基脂、3号复合钙基脂
 低速1000r/min 3号锂基脂、3号钙基脂、3号钙钠基脂 3号锂基脂、3号钠基脂 3号锂基脂、3号复合钙基脂
高速1500-3000r/min L-HL32液压油 L-HL32液压油 L-HL46液压油
中速1000-1500r/min L-HL32液压油 L-HL46液压油 L-HL46液压油
低速1000r/min以下 L-HL46液压油 L-HL68液压油 L-HL68液压油

43、使用绝缘电阻表为什么不能检测电路是否短路?
 线路的绝缘好坏与是否短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线路绝缘差,并不表示短路,而线路短路则表示绝缘已损坏或线路接线错误。
  绝缘好坏应该用绝缘电阻表测量,是否短路则应用万用表的电阻挡测量。
  当用绝缘电阻表测量线路绝缘,其读数为“O”,时,不 一定是短路,因为绝缘电阻表无法读出100kO以下的值,此时要用万用表电阻档加以判别。若用万用表R×1档测出电阻为几欧,则可判为短路。
44、高压断路器的弹簧操作机构同电磁操作机构相比较有何优越性?
电磁操动机构在220V时的合闸电流约140A(DC),由于操作功率很大,因而影响到合闸速度的提高及机电寿命。弹簧操动机构利用小型电动机或手动对弹簧储能,断路器的合、分操作仅由功率很小的电磁铁控制,所以对直流电源的要求不高,还可用交流电源操作,其速度特性和使用寿命都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
45、使用高压绝缘棒应注意什么?
答: 1 )使用前,先检查绝缘棒表面,必须光滑,无裂缝,无损伤,棒身应直,各部分的联接应牢靠,按周期试验合格。 2 )使用时,应根据需要戴绝缘手套、穿绝缘靴。 3 )在室外雨天使用高压绝缘棒,为了阻隔水流和保持一定的干燥表面,需加装适量的防雨罩。额定电压 10kV 及以下装防雨罩不少于 2 只, 35kV 及以下不少于 4 只。无特殊防护装置不允许在下雨或下雪时进行户外操作。 4 )使用后,应将绝缘棒放在室内木架上,防止压弯受潮,每年应定期进行预防性试验一次。
46、使用手持电动工具的基本要求是什么?
答: 1 )专人负责保管、定期检修和制定健全的管理制度。 2 )每次使用前,必须经过外观检查和电气检验,其绝缘强度必须保持在合格状态。 3 )手持电动工具(不含 III 类)必须按要求使用漏电保护器。 4 )导线必须使用橡套软线,禁止用塑料护套线。导线两端连接牢固,中间不许有接头,护套软线中必须有一芯专接保护性接地(接零)。 5 )应在干燥、无腐蚀性气体、无导电灰尘的场所使用,雨天气不得露天工作。高空作业应有相应安全措施。 6 )必须遵守有关的专业规定,并配备使用相应的安全用具。 7 )挪动手提式电动工具时,只能手提握柄,不得提导线、卡头。
47、高压验电器的作用?如何使用?
 答:高压验电器用来检测高压架空线路电缆线路、高压用电设备是否带电。使用 10kV 高压验电器时应:
  ( 1 )注意验电器与被检测线路的电压是否一致。
  ( 2 )检查验电器是否完好。
  ( 3 )验电时戴绝缘手套,手握在罩护环以下部分,在户外还应穿绝缘靴。在有监护人下,先在已知有电的高压线路或设备上进行测试,应有声光显示为正常。
  ( 4 )然后在被检测线路设备上进行检测。检测时应慢慢移近设备,直到接触触头导电部分。在此过程中如一直无声、光指示,可判断为无电;否则,有声光指示,即可知带电。
48、试述电线管、焊接钢管、水煤气钢管、聚氯乙烯硬质塑料电线管、半硬质塑料电线管和塑料波纹电线管适用于什么场所使用?
答:电线管( TC )适用于干燥场所的明敷和暗敷设。焊接钢管( SC )和水煤气钢管( RC ),适用于有腐蚀性气体场所的明敷和暗敷。聚氯乙烯硬质塑料电线管( PC ),适用于腐蚀性较大和高温的场所明敷设。聚氯乙烯半硬质塑料电线管( FPC )和聚氯乙烯塑料波纹管( KPC ),适用于建筑工程暗敷设使用。
49、简答明设导线的施工步骤。
答:( 1 )确定灯具、插座、开关、配电箱等的位置。
  ( 2 )确定导线敷设的路径。
  ( 3 )配合土建打孔眼、预埋木榫、接线盒等。
  ( 4 )装设绝缘支持物,明管线路在管内穿入带线。
  ( 5 )敷设导线。
  ( 6 )做好导线联接、分支、封端及与设备电器的联接。
50、电缆敷设前应作哪些检查,敷设中注意什么?
答:( 1 )电缆敷设前应检查核对电缆的型号、规格是否符合设计要求,检查电缆线盘及其保护层是否完好,电缆两端有无受潮。( 2 )检查电缆沟的深浅、与各种管道交叉、平行的距离是否满足有关规程的要求、障碍物是否消除等。( 3 )确定电缆敷设方式及电缆线盘的位置。( 4 )敷设中直埋电缆人工敷设时,注意人员组织,敷设速度,防止弯曲半径过小损伤电缆;敷设在电缆沟或隧道的电缆支架上时,应提前安排好电缆在支架上的位置和各种电缆敷设的先后次序,避免电缆交叉穿越。注意电缆有伸缩余地。机械牵引时注意防止电缆与沟底弯曲转角处磨擦挤压损伤电缆。
四、计算题
a) 已知E=30V, Is=1A,R1=5Ω,R2=20Ω,R3=8Ω,R4=12Ω,求R3的电流I。
I=0.5A
b) 列出算式。
等效阻抗Z
I、 I1、I2
有功功率P
无功功率Q
视在功率S
答:Z=R3+jX3+(R1+jX1) (R2-jX2)/( R1+jX1+ R2-jX2)
í=ú/z
i1=í(R2-jX2)/[ R1+jX1+ R2-jX2]
i2=í(R1+jX1)/[ R1+jX1+ R2-jX2]
P=UICOSψ
Q=UISinψ
S=UI
3、一台三角形连接的电动机数据如下:7.5KW,380V,15.4A,1440r/min,50Hz,cosψ=0.85,求电机极对数、转差率SN、额定负载效率ηN、额定转矩TN。
解:f=np/60  得p=2,极对数为2,极数为4
SN=(n1-nN)/ n1=0.04
ηN=PN/1.732UNIN cosψ=0.87
TN=9.55 PN/ nN=49.74NM
4、一台鼠笼电机:三角形连接,额定功率PN=10KW,1460r/min,cosψ=0.88,额定负载效率ηN=0.8,TST=1.5TN,IST=6.5IN。
求:额定电流IN
星-三角降压起动的起动转矩TYST和IYST
负载转矩TL=0.5TN,可否采用星-三角降压起动
 解:IN=PN/(1.732UNηN cosψ)=21.6A
IYST= IST 1/3=6.5IN1/3=46.8A
TYST= 1/3TST=1.5TN 1/3=0.5X9.55PN/ nN=32.7NM
TL=0.5TN时,因TYST=0.5TN 故不能采用星-三角降压起动。
5、他励直流电动机,UN=110V,IN=234A,电枢总电阻为0.04欧姆,计算:
直接起动的IST
如限制IST=2 IN,电枢回路因串接多大的起动电阻RST
解:IST=UN/0.04=2750A
   RST= UN/2 IN-0.04=0.195欧姆。
6、并励直流电机,PN=22KW,UN=110V,nN=1000r/min,η=0.84,R=0.04欧姆,励磁回路电阻Rf=27.5欧姆。求:
额定电流IN   额定电枢电流Ia   额定励磁电流If  额定电磁转矩TN  额定负载下的电枢电动势Ea。
解:电磁功率P1=PN /η=26.19KW
   额定电流IN= P1/ UN=238v
   额定励磁电流If=UN/Rf=4A
   额定电枢电流Ia=IN-If=234A
    额定电磁转矩TN=9.55 PN/ nN=210Nm
    额定负载下的电枢电动势Ea= UN-Ia.R=100.6V
五、设计题
1、 如下图
电机为Y160L-4  11KW,星-三角降压起动,能耗制动,设计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电路,按钮起、停控制,电路具有必要的电气连锁。
  要求:图纸干净整齐、标注清晰、文字图形符号使用正确规范、文字工整;
元件选用正确;导线选用正确;电路功能满足设计要求,元件使用少。

评分标准:
图形符号符合GB4728-84/85标准要求,错一处扣2分;
电气联锁不正确,缺/错一对扣2分;
使用多余元件,扣2分;
图纸错误,一处扣2分;
图纸干净、清晰,文字工整,潦草、不清晰扣2分;
线路功能有缺陷扣5分;
线路功能不满足星-三角起动扣5分。
2、如下图,PLC为CPM2A-60CDR,输入信号地址为0000,输出信号地址为1000。

设计满足上述时序图的LAD,并写出STL。要求程序具有零压保护功能,即PLC上电,1000必等于0。
要求LAD正确、规范,不正确扣2分/处
LAD功能满足上述要求,不满足扣10分
STL正确,每错误一处扣2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