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17):
各位大哥,你们好,我现在在学s7_200的书,有一段程序不是很明白,模拟量的程序,后面的看的懂,就是R-VD,VD-DW,DW-VW.但前面的不明白还请指教.小弟先谢了!附程序LDR>=  VD34, 1.0
LPS
MOVR   VD34, VD38
/R     60.0, VD38
MOVR   150.0, VD42
/R     VD38, VD42
AR>=   VD42, 32700.0
MOVR   32700.0, VD42
LRD
ROUND  VD42, VD42
LPP
DTI    VD42, VW42

网友A:
R-浮点数VD-双子变量

网友B:
你将它转换成梯形图就很容易理解了。
如果实数VD34>=1.0则执行以下程序段:实数VD34除以60.0,结果存入VD38中,然后将150.0除以VD38的结果存入VD42中;如果实数VD42>=32700.0,则将32700.0存入VD42中,然后将VD42转换为双整型(ROUND命令  ROUND  VD42, VD42),最后将VD42转换为整型(DTI    VD42, VW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