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17):
各位好啊,小弟有一事不明想请教大家,一用电设备双路供电,当第一路停电时第二路自动供电,但第一路来电后又自动转回第一路供电,请问用接触器再加别的零件怎么实现?有什么自动开关吗?先谢啦

楼主:
有那位高手能指点一下,谢谢啦

网友A:
两只接触器即可.
第一路的接触器线圈由第一路电源直接供电;其辅助常闭触点串联第二路的接触器线圈与第二路电源接通.
第一路的接触器主触头进线接第一路电源;
第二路的接触器主触头进线接第二路电源;
两个接触器主触头出线并联接负载.
第一路电源有电,第一路的接触器吸合,负载由第一路电源供电;
此时,第二路的接触器由于第一路的接触器吸合,其辅助常闭触点断开,第二路的接触器线圈无电源接通,不吸合.
当第一路电源停电,第一路的接触器释放,其辅助常闭触点接通,第二路的接触器线圈得电源接通,吸合.负载由第二路电源供电.
当第一路电源来电,第一路的接触器吸合,负载由第一路电源供电.

楼主:
谢谢信老师,我以前只知道让他们互锁达到转换的目的却不能再回到第一路上,您一指点真是让我茅塞顿开啊,多谢多谢

网友B:
简单实用!

网友C:
多谢信师傅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