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18):
我的笔记本电脑只有USB接口,只能先用USB转RS232转换电缆,再接PC/TTY电缆( RS232到西门子S5系列PLC编程口(DB15)通讯接口电缆),但在step5中无法找到S5-100的cpu,提示“AS interface in PG is no ready”,我估计是接口设置有问题,但不知道如何设置,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2008-10-23):
那个USB转的接口是不能用的
必须要有9针的串口才行的

网友B:
呵呵;找台带COM口的电脑试一下;
USB转换的不适用于这种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