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18):
为什么最后一个并联不用堆栈指令,则前面的要呢?

楼主:
大家帮帮忙!!!

楼主:
有人问答我一下吗?

网友A:
mps是进栈.
mrd是读栈
mpp是出栈
如果x7与y2之间有其它软元件,就要用堆栈

所谓栈表示一个暂时存放数据的地方,好象客栈是暂时住客人的.

进栈是指把前面的运算结果保存起来,在需要的时候调用,即读栈和出栈

如果后面没有其它软元件,就没有必要保存,
真接拿运算结果来用就行了.当然不用堆栈指令

其实如果你想用堆栈指令也是可以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

输入与线圈之间有其它软件时,就要用堆栈了吗?原来是之样!

但是当单线圈的在上面时,就可以不用堆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