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18):
请教哪有贝加莱PLC编程软件下载,PLC与电脑的连接电缆接线是怎样的 谢谢拉

网友A:
可以找办事处试试。看你的CPU的型号了。

网友B(2013-05-04):
引用 楼主:
请教哪有贝加莱PLC编程软件下载,PLC与电脑的连接电缆接线是怎样的 谢谢拉
可以去官网看看!!!

网友C:
我有,晚上上传试试,发帖做个标记,不过那个东西使用 C 编程,软件有使用次数限制,到了次数重装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