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求助

楼主(2006-12-18):
请问各位老大,我的WINCC随着电脑开机就启动,请问哪里可以设置开机不启动,谢谢!

楼主:
哪位大虾告诉我下吧!

网友A:
配置启动项。

网友A:
借地方一用,哪里可以下载到WINCC?

网友B:
晕,这个问题我一定可以解决的,这是电脑应用方面的...

网友C:
应该是你电脑设制的问题,在开始-----》所有程序----》启动里的选项取消就可以了

网友D:
检查如下设置:
1 开始-----》所有程序----》启动
2 开始-〉Simatic-〉Wincc-〉AutoStart中是否包含了您的项目

网友E(2007-03-22):
怎样启动就怎样设置不启动。在添加到启动旁边不是还有移除启动么?

网友F:
开始-〉Simatic-〉Wincc-〉AutoStart
    删除就可以了
还可以选择允许取消

网友G:
开始->运行->msconfig->启动

把你不要的选项取消就可以了

网友H(2007-04-26):
我的也是这样,没装WCC还好,WCC安装后重启再进入要一分钟。请问大侠门乍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