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

楼主(2006-12-18):
各位高手大家好,我欲做一个无速度传感器的异步电动机矢量控制系统仿真,因为转速推算需要检测电机的电压及电流。我们都知道检测到的电压或电流通常谐波成分比较高,如果不进行硬件滤波,那么用检测到的电压、电流进行计算,控制性能不容乐观。一般通常在AD转换前先硬件滤波,然后才给ADC进行模数转换。我想问的是这个低通滤波器是如何如何设计的。很多书都写要低通滤波(LPF),但没有电路实现。进一步如果我变频器变频范围10~20HZ,那么LPF怎么设计?低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Wc根据什么准则设计的?谢谢!

网友A:
3.14159265358979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