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18):
我有一个西门子的PCL,它的输出电压才110V,比原来的低了一半,故接触器吸合不了,电机无法工作!我想问下,这是什么原因呢,故障一般出在哪里?望大家能帮我解决,谢谢

网友A:
看看你的输入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有一个西门子的PCL,它的输出电压才110V,比原来的低了一半,故接触器吸合不了,电机无法工作!我想问下,这是什么原因呢,故障一般出在哪里?望大家能帮我解决,谢谢
  根据你说的现象,可能是你接错了线或输入电压本身有问题!220V串联正好是110V你不觉得巧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有一个西门子的PCL,它的输出电压才110V,比原来的低了一半,故接触器吸合不了,电机无法工作!我想问下,这是什么原因呢,故障一般出在哪里?望大家能帮我解决,谢谢
供电电源等级的问题吧?国外好多设备都是110vac的。

网友D:
楼主大哥说清楚点啊

网友E:
零线断了!

楼主:
你们说的问题都不存在,输入电压220V是绝对没问题的,以前用都用了几年了,就是最近才有这样的问题发生;我把PLC拆下来,改下线路一样可以用;可我不知道PLC内部出了什么问题,精通这方面的师傅希望能指点下,谢谢!

网友F:
不可能呀  说清楚点好吗?

网友G:
个人意见,你的PLC输出是外部供电的是吗?那你的PLC是什么输出的(继电器R,晶闸管K)PLC输出只是开关点,故障率很低。你还是找负载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