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18):
RT

网友A:
没有公式吗?

楼主:
可我在网上找到N个公式!而且每个算出来的结果都不一样!有得200A的
有得120A的  有112A的!不知道我该相信哪个?只有一点可以肯定:其额定电流在100A以上!

网友A:
后两个差不多,110--120。

网友B:
理论上应该是200A吧!

请问楼上的110-120是如何得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应该是200A吧!

请问楼上的110-120是如何得出来的?
呵呵,根据公式应当是115左右,不考虑功率因数。

网友C:
有一点是肯定的 任何电源都有内阻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