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18):
请问谁知道Q系列PLC的子程序怎么做?
就是用子程序做为一个功能块,主程序可以重复调用,比如说一个计算功能块之类的。
如果有相关方面的资料请发给我:wmq7478@126.com
谢谢!!!

网友A:
用CALL调用子程序
子程序在主程序结束FEND后编写

网友B:
不一定要在FEND与END之间编程的,三菱Q系列的Q模式可以建多个主程序(不同功能),可以把所有子程序放在一个程序中,并在程序设置中将该程序设定为待机程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