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18):
各位大峡:
     请问我用tl032或tl072作放大器,对一个5v的方波信号进行两倍同步的放大可以么?用的是双电源+-15v的。
  我的实验结果是输入3v时有两倍的放大,输入值大于3v时其输出值固定在9v左右请您为我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A:
把你的电路发出来,可以帮你看看.

楼主:
  上面是我设计的电路图,我的思想是给放大电路一个调制方波信号,在示波器处得到整流后的直流信号有10V电平,可是我无论输入多大的信号输出只在9V以下.调制频率在1500HZ以内.使用的是TL032CP或TL072CP芯片,放大倍数是两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面是我设计的电路图,我的思想是给放大电路一个调制方波信号,在示波器处得到整流后的直流信号有10V电平,可是我无论输入多大的信号输出只在9V以下.调制频率在1500HZ以内.使用的是TL032CP或TL072CP芯片,放大倍数是两倍.

既是搞产品研发,就应把电路原理搞清楚!
运放的基本电路应该弄清楚!
现在的电路是典型的同相放大电路.
A=1+(RF/Ri)=1+2=3
而不是你认为的两倍!
同时还应该把TL032CP或TL072CP芯片的具体参数理解清楚后,再确定电路与元件的选择!

楼主:
谢谢大虾的指点,我的问题解决了。放大倍数是我的失误,芯片的不熟悉是我的不精益求精。
我的电路毛病是这一级受下一级的电路所影响的。我是刚入行不久,有好多地方还不明白,还需要自己的努力和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