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18):
西门子M440变频器用作风机上,开机运行至频率为9.60Hz时i即出现A0501,故障无法升速,谁知道故障原因?电动机的功率37KW,变频器的功率也是37KW

网友A:
如果变频器没有毛病,就是参数设置问题了。你对电机和变频器做“快速调试了”吗?如果没有做,先做一下快速调试。

楼主:
我对其进行了快速调试了,结果故障依旧,电动机的参数每人动过,应该不是有人搞破坏。

楼主:
对不起,应该是没人动过

网友B:
这种问题我三年以前就遇到过,这个故障好吗我都非常的熟悉,你只要把变频器短接把电机启动起来以后,就可以再接上变频器运行。或者你可以增加启动转拒

网友C(2015-10-21):
回复 网友B:
能具体点吗?短接如何运行呢?

网友D:
如果参数没问题的话,可以检查负载是否费劲,

网友D:
查一下参数   1216是否过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