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18):
请问PLC输出端的NC是做什么用?

网友A:
NC是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C是空的

楼主:
既然是空的干嘛还要设置?不是浪费吗

网友C:
就是空的没有什么意思
           大家好!

网友A:
主要是接线端子不是PLC厂家生产的,是套用的,所以会出现空端子。

网友D:
那PLC电源接线处有两个接地的标志,一个整圈,一个半圈,各表示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