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18):
三菱;FR-A540-5.5K变频器通电,PU显示Err.故障内容:
1,RES信号处于ON时。
2,在外部运行模式下,试图设定参数。
3,在运行中,试图切换运行模式。
4,在设定范围之外,试图设定参数。
5,PU和变频器不能正常通信时。
6,运行中,试图设定参数时。
7,再Pr.77参数写入禁止时,试图设定参数。

测量结果:SD--STF由24V,将SD--STF短接,变频器输出,U,V,W,相间电压在,0--97V之间跳变,不稳定,三项对称,PU还显示Err。

测量PU接口电压:1(黑表笔)--8=5.7V。
1--7=0V。
1--6=0.4V。
1--5=0.4V。
1--4=0.5V。
1--3=3V.
1--2=5.7V.
2--8=0V.
2--7=-6V.
2--6=-5V.
2--5=-2.4V.
2--4=-2.4V.
2--3=-3V.
3--8=2.8V.
3--7=-3V.
3--6=-2V.
3--5=-0.4V.
3--4=-0.4V.
4--8=2.7V.
4--7=-0.8V.
4--6=-0.3V.
4--5=0V.
5--8=2.7V.
5--7=-1V.
5--6=-0.3V.
6--8=5V.
6--7=-0.9V.
7--8=6V.
不知道这样说行不。
等待大家的指点。
CPU板是刚换的。

 当将SD--STF短接后,变频输出时有声音,声音像是小电机运行的声音,声音很小。
等待各位大侠的帮助。

网友A(2008-04-21):
主板问题吧,主板没信号上面板就会报ERR
具体是那个芯片,正在查.
当单独5V到面板时,面板也会显示ERR.
现在我台机也是ERR,在搞面板芯片.CPU估计有问题了,不知你的搞定了没?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