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19):
请购:电流、电压变送器输出标准信号1~5V或0~5V给数显仪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购:电流、电压变送器输出标准信号1~5V或0~5V给数显仪表,
糊涂,你想问啥?0--5VDC输入的数显表很多,随便你要什么表盘。

网友B:
是要数显仪表还是变送器?数显仪表就多了,宇电仪表可以考虑下

网友C:
数显表很多随便你要什么样的。建议用宇电AI-501AL2L2V24表设定量程范围就可显示,设定报警值有L2L2模块继电器输出,V24电源模块是供电给变送器用。
 选符合你要求的外型尺寸相同的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