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6-12-19):
A系列PLC,类型为:A2USH-S1,程序修改后无法下装,提示存储区受保护,请教如何放开保护,是PLC硬件设置还是软件设置,所用软件为GX DEVELOPER 7。0

网友A:
PLC单元里面有拨动开关,有一个是用作内存写保护的,打开前盖看看就知道了,两个一组的拨动开关的上面一个打到OFF状态就可以了.接电池插口的右边

楼主:
感谢hx_wgp,马上行动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