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19):
松下伺服电机常见调整参考
一、基本接线
主电源输入采用~220v,从l1、l3接入(实际使用应参照操作手册);
控制电源输入r、t也可直接接~220v;
电机接线见操作手册第22、23页,编码器接线见操作手册第24~26页,切勿接错。
二、试机步骤
1.jog试机功能
仅按基本接线就可试机;
在数码显示为初始状态‘r 0’下,按‘set’键,然后连续按‘mode’键直至数码显示为‘af-acl’,然后按上、下键至‘af-jog’;
按‘set’键,显示‘jog -’:按住‘^’键直至显示‘ready’;
按住‘’键直至显示‘srv-on’;
按住‘^’键电机反时针旋转,按‘v’电机顺时针旋转,其转速可由参数pr57设定。
按‘set’键结束。
2.内部速度控制方式
com+(7脚)接+12~24vdccom-(41脚)接该直流电源地;srv-on(29脚)接com-;
参数no.53、no.05设置为1注此类参数修改后应写入eeprom并重新上电)
调节参数no.53即可使电机转动。参数值即为转速,正值反时针旋转,负值顺时针旋转。
3.位置控制方式
com+(7脚)接+12~24vdccom-(41脚)接该直流电源地;srv-on(29脚)接com-;
plus1(3脚)、sign1(5脚)接脉冲源的电源正极(+5v);
plus2(4脚)接脉冲信号,sign(6脚)接方向信号;
参数no.02设置为0,no42设置为3,no43设置为1;
plus(4脚)送入脉冲信号,即可使电机转动;改变sign2即可改变电机转向。
另外,调整参数no.46、no.4b可改变电机每转所需的脉冲数(即电子齿轮)。

网友A(2007-08-23):
你好!能介绍一下怎样将调整好的参数写入EEPROM的操作方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