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求教

楼主(2006-12-19):
我是一个初学汇编的新手,在学习查表指令时,怎么都想不通其中一个查表指令。(MOVC   A,@A+PC)这个PC的值到底如何确定呢?

一个例子:

在程序中定义一个0-9的平方表,利用查表指令找出累加器A=05H的平方值。

用:MOVE  A,@A+PC

ORG        0000H

MOV        DPTR,#TABLE                   ;表首地址赋予DPTR

MOV        A,#05

MOVC      A,@A+DPTR

SJMP        $

TABLE:     DB    0,1,4,9,16,25,36,49,64,81

END

用MOVC        A,@A+PC

ORG        0000H

MOV        A,#05

ADD         A,#04                       ;这里为何要加04呢?书上说这条指令是修正累加器

MOVC      A,@A+PC                  ;的值,修正值为查表指令距离表格首地址的字节减

SJMP       $                                ;1,但我的PC值是如何呢?这个修正值又如何计算

TABLE:    DB    0,1,4,9,16,25,36,49,64,81    ;出来的呢?

END

网友A:
MOVC      A,@A+PC
SJMP       $
你看一下,这两条指令各占多少字节,PC应该是指向当前执行指令的下一条指令的首地址
加上4,应该正好是表格的首地址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不过究竟是+2还是+4我还有点怀疑.

网友C:
既然MOVC      A,@A+DPTR完全能实现这功能,你为什么偏偏要用MOVC      A,@A+PC去做呢,除非没事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MOVC      A,@A+DPTR完全能实现这功能,你为什么偏偏要用MOVC      A,@A+PC去做呢,除非没事干

其实学习的时候就是在于如何弄通每一条指令的实行和调用,这样在以后的编程中就可以尽可能的少走弯路。

楼主:
我觉得2楼说得不错,
我还有一个例子,
用程序实现c=a*a+b*b.设a,b,c存在于内部RAM的3个单元DATAA,DATAB,DATAC.
       MOV        A,DATAA
       ACALL      SQR                           ;子程序调用
       MOV        R1,A
       MOV        A,DATAB
       ACALL      SQR
       ADD         A,R1
       MOV         DATAC,A
       SJMP        $
SQR:  INC          A
       MOVC       A,@A+PC
       RET
TAB:  DB     '0,1,4,9,16'
        DB     '25,36,47,64,81'
       END
这里为什么只是加1,还有(TAB:  DB     '0,1,4,9,16'
        DB     '25,36,47,64,81')这里一定要分开吗?
为什么?

楼主:
MOVC     不是要占用2个字节吗?
RET       也不算字节数吗?

网友C:
呵呵,去看对应的LST文件好了,里面每一指令的字节数列得好好的

网友B:
[原创]这就是基础
哈哈,几年没有用汇编来写51了,竟然被我说中了!楼主的加4存在错误,该加2才对呀
后面是RET,单字节指令,所以加1.
至于后面的表格,当然可以写一起了,因为本来也不多,分行是为了方便观看

网友D:
我也同意4楼的,用MOVC      A,@A+DPTR指令

楼主:
以我现在的理解是:从MOVC 之后的指令开始计算,然后将其字节数和累加器相加。
不知道我现在这样的理解是不是正确的呢?
这样看来用MOVC   A,@A+PC 比用MOVC   A,@A+DPTR  要方便得多了
谢谢各位的指导……

虽然对于85880527所说的:“去看对应的LST文件好了,里面每一指令的字节数列得好好的”
和工控秀才所给出的图看不懂!
因为我现在是先啃原理先,还没有上机调试过程序呢。

我要努力学习,向几位前辈多多讨教!

在此圣诞节来临之前祝大家节日快乐!身体健康!事业有成…… ^0^

网友C:
ORG        0000H

0000  7405               MOV        A,#05

0002  2404               ADD         A,#04                        ;这里为何要加04呢?书上说这条指令是修正累加器

0004  83                 MOVC      A,@A+PC                  ;的值,修正值为查表指令距离表格首地址的字节减

0005  80FE               SJMP       $                                ;1,但我的PC值是如何呢?这个修正值又如何计算

0007  0001040910192431  TABLE:    DB    0,1,4,9,16,25,36,49,64,81    ;出来的呢?
     4051

                        END
这是相应的LST文件,书上说的对的哈

网友E:
我们只学了一点皮毛。。我不太清楚!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