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19):
我想用1个位移传感器控制变频器的速度,但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端子的电压是DC0~10V的,但供给位移感应器的电压是24V的,这样位移感应器要如何连接到变频器呢?

网友A:
位移传感器的输出信号接一个转换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B:
用个转换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