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19):
电机启动时抖动,看了一下原来是固定上少了2颗螺丝
后来固定上了,还是启动时抖动一下
我百思不得其解
变频器的参数都设置对了
请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A:
可以把给定的参数,加个01%这样的话,应该可以

网友B:
皮带传动的吗?

网友C:
输出缺线

网友D:
也有可能是变频器3相输出不平衡,你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