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速算法???

楼主(2006-12-20):
我现在的工作会经常安装一些电器设备和一些照明用电有220V也有380V的
我怎么快速算出多心铜线的横截面积(工厂用电穿PVC管或线槽)
常用的线是1.5mm2   2.5mm2    4mm2     6mm2      10mm2它们的安全电流是多少啊
1mm2的多心铜线能通多大电流    带多少KW的负载啊

网友A:
1.0mm2=4-5个电流
1KW =2A(动力电)
       =4.5A(照明电)
I=P/U
我个人是怎么算的 大家指正

楼主:
谢谢2楼  的指教

网友B:
1平方的应该大一些,7、8个电流
380V时,一个电流带0。6KW
220V照明,一个电流带220W
好像是这样,记不大请了,有误请指正。

楼主:
10下五,100上二,16、25四,35、50三,70、95两倍半。
穿管、温度八、九折,裸线加一半。铜线升级算。
口诀中的阿拉伯数字与倍数的排列关系如下:
对于1.5、2.5、4、6、10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5倍。
对于16、25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4倍。
对于35、50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3倍。
对于70、95mm2 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2.5倍。
对于120、150、185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2倍。

上面的口诀对吗?
铜线升级算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铜线升级算是什么意思啊?

单心铜线和多心铜线一样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