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0):
如何将IM308C 与 ET200M 相连?哪儿能找到关于IM 308C和ET200M的资料?

网友A:
如果在S5的机架上, 插上IM308-C卡, 用Profibus电缆连接到ET200M. 你必须要用 COM Profibus V5.1软件来组态和下载!

楼主:
robertjml说得一点都没错,是个专家。现有两块IM308-C卡插在S5-135 (CPU 928B)的机架上。问题1:通过什么连接笔记本电脑和S5-135 (CPU 928B). 问题2:如何用 COM Profibus V5.1软件来组态和下载! 谁能解决这两个问题,本人愿付银子。而且愿意建立业务关系。我所问的这两个问题是关于一个S5升级到S7的项目。做好这个项目,肯定还有下一个S5升级到S7的项目。当然,现在这个项目要是做不好。下一个可能就泡汤了。

网友B:
问题1:通过什么连接笔记本电脑和S5-135 (CPU 928B).需要转接口,我认为最好用SIEMENS的编程器连接,AS511.
问题2:如何用 COM Profibus V5.1软件来组态和下载! 也要用编程器来写入到FLASH中,
我们这里有PG740的编程器.
但你用了IM308C,应该不是整个系统从S5升级到S7,只是通讯而已,对不对?我们成功做过做这方面的项目,你可以联系我QQ505735517.如果你在广东,我们可以合作

楼主:
dasheng,请给我发email。yimingzhong@sohu.com或ymzymzymz@yahoo.com

网友B:
-好意思,前两连休息,没看这些。要不你可以电话联系87856998-86884(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