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0):
想把它接到变频器的模似量输入频率设定接线端子处,通过它的值来控制变频器的转速,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把它接到变频器的模似量输入频率设定接线端子处,通过它的值来控制变频器的转速,要注意些什么??
盲目,注意事项手册里都有。

网友B:
把仪表的输出和变频器的输入对应起来,正负不接反就可以.

网友C:
信号一样吗

网友D:
看饿不明白呢

网友E:
提具体功能出来
很好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