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0):
热水池低限保护用那一种液位控制器好?低水位输出1个开关量信号.

网友A:
普通的液位继电器就行。

网友B:
用液位开关.如果有液位变送器,配个数显表实现低位报警

网友C:
用液位变送与显示仪表配合使用,在控制室有显示液位,有报警开关量输出。

网友C:
仪表可采用AI-501AI4L1

网友D:
只要选的液位仪表工作稳定 ,耐温,加个二次表就可以了。现在的二次表功能多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