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继续请教

楼主(2006-12-20):
一个PT-100已经以三线制接在一个数显调节仪上(但没有任何的输出的接口)了,如何再将温度值送入到电脑中?

网友A:
很简单,换块带输出的数显表!

网友B:
您可以使用厦门宇电的产品,三线制PT100接上仪表后,可以直接用485端与电脑软件进行通讯,上位机软件种类繁多,昆仑通态,组态王,力控,等都可以,我公司还自主开发了组态软件方便您使用,有兴趣可以联系我们。免费技术服务热线:800 858 0995  网站:www.yudian.com

网友C:
直接用变送器把信号传给PLC就行了

网友D:
可以增加一个一进两出的温度变送器或换一块带变送输出的仪表.

网友E:
楼上的几位朋友说的对,何必这么麻烦,做成温度变送器不就行了嘛,还这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