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0):
控制一个罐的温度,但只能控制上限或下限,我现在想温度高时断开加热器,温度低时闭合加热器,如何实现?

网友A:
用有位式调节的仪表就可以实现

网友B:
用位式调节就可以实现,设置一个回差就可以了.输出触发固态继电器.

网友C:
一个报警带灵敏度就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