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0):
网络化仪表总线接口,方便连接工厂自动化系统的产品吗?

网友A:
可以参考一下宇电的产品,宇电仪表都是可以连接上位机软件进行远程监控的,有需要可以和我联系,免费技术服务热线:800 858 0995

网友B:
可以参考一下宇电的产品,宇电仪表都是可以连接上位机软件进行远程监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