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输出信号

楼主(2006-12-20):
对仪表不了解,一个客户的温度采集仪表说是输出4-20mA的电流信号,电压可能是5V
有没有采集温度的仪表输出是电压信号的?

网友A:
串1个250欧电阻电阻2段既是1-5V的电压信号

网友B:
一般是输出电流信号,加个250欧的电阻转换为1-5V的信号

网友C:
厦门宇电的仪表就可以,输出是4-20MA,但可以加一个电阻转换成1-5V信号,有兴趣可以和我交流一下。免费技术服务热线:800 858 0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