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蔽线的使用

楼主(2006-12-20):
最近公司接到一个客房要求:在工作现场大规模的安装防爆探头,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信号线要求屏蔽线4芯,这样一来费就会很高.所以呢,在这里想请各位兄弟:
  1,是否可以用一般的线缆代替.
  2,这里屏蔽主要作用是什么.

网友A:
抗干扰用的,弱信号不用不行。

网友B:
一楼说的对

网友C(2007-01-25):
两头还要接地

网友D:
应该是一头接地吧
两头接地不行

楼主:
我觉的两头接可能更好哦

网友E:
只能一头接地

网友F:
我看见都是一头接地的,为什么不能两头接地?

网友G:
个人认为,还是要按要求做好点。。。。。。。。

网友H(2007-02-25):
屏蔽线的种类很多,楼主传什么信号?

网友I:
屏敝线应该一头接地,我也不知什么道理还请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屏敝线应该一头接地,我也不知什么道理还请高人指点一下。
一端接地不形成电位差!

网友J:
两头接地由于“地”电位差别,将造成环流,造成对屏蔽线内部的二次干扰,一点接地还分传感器端还是测量端。

网友K:
恩  没错
楼上的说的对
前面我也接过好多这种线路的
就是得一头接地的

楼主:
对一头接地不形成回路
感谢有这样一个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