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0):
我现在需要用PLC编程取代电子皮带称称重显示仪,但现在不知如何做,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关键需要解决的问题:
1,称重传感器的桥压供电问题.
2,称重传感器的毫伏输出信号的转换问题.
3,电子皮带秤的速度反馈问题.
4,反向标准电流信号的输出问题.(即重量轻时输出高,重量重时输出低.)
以上问题解决了,就可以.否则不可以.

网友B:
问题说得不明白,是用PLC取代仪表的显示功能,还是取代控制功能,这是其一,其二,用PLC是否是用于实时控制,如果是用于实时控制的话,应当三思,首先要解决的问题除了信老师所说得外,你是PLC程序里要做数字滤波程序,还要做标度转换,要达到仪表的程度,则程序占用程序时间相当长,必然影响PLC程序运行周期,这些都做完后还将处理好的数据输出才行,一般来说PLC是不能胜任的。在工业控制以及其它控制方面,多是采用前端仪表(DSP)将数据实时处理(由于是专业性和专一性,所以数字处理性能比较好),之后采用数据通讯的方式传到PLC中供后端使用。

楼主:
请问3楼,传感器信号来了直接标度转换就行了,为什么还要做数字滤波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问题说得不明白,是用PLC取代仪表的显示功能,还是取代控制功能,这是其一,其二,用PLC是否是用于实时控制,如果是用于实时控制的话,应当三思,首先要解决的问题除了信老师所说得外,你是PLC程序里要做数字滤波程序,还要做标度转换,要达到仪表的程度,则程序占用程序时间相当长,必然影响PLC程序运行周期,这些都做完后还将处理好的数据输出才行,一般来说PLC是不能胜任的。在工业控制以及其它控制方面,多是采用前端仪表(DSP)将数据实时处理(由于是专业性和专一性,所以数字处理性能比较好),之后采用数据通讯的方式传到PLC中供后端使用。
讲的很好!
原则来讲,不适宜用PLC做!
不同的称量范围,皮带秤的减速机的变比也是不同的.同时,根据皮带实际运行情况,在一定载荷情况下,单位时间皮带运行的长度,综合计算后才能取得秤体的输送能量.最好采用专用称重控制器!

网友A:
记住:PLC不是万能的!

网友C:
我用PLC做了多套自动称量系统和自动配料系统,也没见有什么问题啊?精度都能满足要求.

网友B:
你说得对,把单片机的东西给说出来,有点串,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