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重机溜钩

楼主(2006-12-20):
我厂100T行车,用西门子的70变频器,主钩是两台变频器160KW拖动电机,电机功率为136KW两台,但实际使用中,1#变频器在轻载运行时,一切正常.但在重载运行时提升钢包时,换挡时老溜钩,请问问题在哪里?急!急!急!急!急!

网友A(2007-11-03):
我是新手。

网友B:
检查编码器和变频器的参数设置

网友C:
同一楼上的说法,参数应该有问题

网友D(2007-12-13):
1.炼钢车间,环境温度很高,对变频器的正常工作也有一定影响.一般对于吊钢包的提升机构,大部分使用定子调压技术.
2.提升机构电机为136KW,一般对于选用185KW档变频器,安全系数较高.

网友E:
换档时才溜钩,可能是外围输入端子控制设计思想有问题!适当提升低速段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