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0):
变频器输出端能加开关不,也就是说当变频器有输出后再启动电机可行不?会有些什么后果?

网友A:
不行,很容易损坏变频器输出模块。

这个在论坛里已经讨论好多次了,你可以搜一下,看下具体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变频器输出端能加开关不,也就是说当变频器有输出后再启动电机可行不?会有些什么后果?
可以加,接触器先动作,变频器启动输出。

网友C:
同意3楼,可以加,让接触器和变频器输出同时动作或者接触器先动作~!

网友D:
接触器和变频器输出 不可以同时动作.这样不可靠.

最好不要加

网友E:
变频器输出是有斜坡的也就是软启动。如果变频器先输出再合接触器会增加启动电流

网友F:
最好不要加

楼主:
就只是增加启动电流啊?对变频器有其它影响没有啊?比如我增大变频器容量型号 用输出电流大点的 又是否可以啊

网友G:
可以加,先合接触器,变频器后启动输出

网友A:
不好意思,我错了.

变频器后可以加,不过要切记变频器有输出的时候,接触器不能动作.起动时先让接触器闭合,后起动变频器;停止时先断开变频器的运行信号,动变频器完全无输出时再断开后面的接触器.

我经常使用这种方法,有不到之处敬请各位指点

网友H:
如果你的变频器控制的是几台电动机的话,就需要加上接触器去控制,一台最好不要加.

网友I:
如果要实现多泵卡的功能,肯定得加接触器,单台则没有必要。原则上变频器输出时不允许闭合接触器。个人理解不对请指正。

网友J:
几乎所有变频调速器使用说明书都指出,变频调速器输出侧不能加装接触器。如日本安川变频器说明书就规定“切勿在输出回路连接电磁开关、电磁接触器”。

   厂家的规定是为了防止在变频调速器有输出时接触器动作。变频器在运行中连接负载,会由于漏电流而使过电流保护回路动作。那么,只要在变频调速器输出与接触器动作之间,加以必要的控制联锁,保证只有在变频调速器无输出时,接触器才能动作,变频调速器输出侧就可以加装接触器。这种方案对于只有1台变频调速器,2台电动机(1台电动机运行,1台电动机备用)的场合,具有重要的意义。当运行的电动机出现故障时,可以很方便地将变频器切换到备用电动机,经过延时使变频器运行,实现备用电动机自动投入变频运行。并且还可以很方便地实现2台电动机的互为备用。

网友K:
接触器和变频器输出 不可以同时动作.这样不可靠,接触器先倒通,后经延时变频器在有输出.

网友L:
很多场合,几个电机不是同时工作,但是为了节约成本,就用一个变频器了,只是控制这一块要做的可靠,要接触器先通再启动变频器,先停变频器再断接触器

网友M:
是哈~先闭合接触器再让变频器输出!我公司国外进口的设备都是如此~而且有检测电路!输出接触器没闭合!变频器是不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