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0):
是个新手,刚接触电气这行,问个很菜的问题--电缆为何要双拼呢?
请各位技师们指点,先谢了。

网友A:
双拼互绞,电流一来一去,产生磁场互消,则有流导线不受磁场力而运动(互绞也有阻止导线运动的作用).干扰磁场在不运动的导线中就不产生干扰电流.
这样理解正确吗?

网友A:
磁场互消也会减少它对其他的干扰

网友B:
由于把信号导线扭绞在一起能使信号回路包围的面积大为减少,而且是两根信号导线到干扰源的距离能大致相等,分布电容也能大致相同,所以能使由磁场和电场通过感应耦合进入回路的串模干扰大为减小。

即:抵御外界电磁波干扰,降低信号干扰的程度.

楼主:
我主要是指这种情况,2(ZA-YJV-3*70+2*35)进一个配电箱,是不是单根截流量不够啊?
还有ZA-YJV-3*75+2*35 和ZA-YJV-4*70+1*35 有什么区别,是不是几相几线制的原因啊?

网友C:
导线中的电流有趋表效应,在相同截面积的情况下,多股的电流要比单股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