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1):
[]
该逆变器『新】第一次挂于经整流单元『不是西门子的】的直流母线时,接通断开必须经过限流电阻回路来切换才不会烧逆变器的熔断器吗?真的很郁闷啊!
    问题是这样的:某生产线需要更换一台6SE70的逆变器(4KW),原来其它的逆变器为日本系列的变频器,逆变器是经过接触器,断路器,在到直流母线,我们操作时,先送逆变器24V控制电源,然后合断路器,接触器,这时问题出现了,逆变器预充电失败,功率板熔断器烧坏!
    问西门子的技术支持是这样说的:如果直流母线带电合闸就会烧熔断器,因为这样带电预充电,充电电流太大,所有操作必须是:先合上逆变器的进线回路再开逆变器,利用整流单元的充电缓冲来自适应逆变器的充电时间。
    如果这样就是说,所有逆变器的进线都必须再启动整流单元之前合上,逆变器的具体控制就通过合闸指令和速度给定,力矩给定来控制!但是一组逆变器之一坏了,要更换则需要停整流单元,这样不妥吧!原来别人的日本逆变器并不是这样,都是直流母线带电更换装置!
    另外有文章说就是逆变器加一个限流回路,其实就是并联一个电阻在接触器上,通过时间继电器控制,先限流充电,再延时切换。
    我的疑问是:6SE70这么脆弱吗,这样也太麻烦了吧,望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西门子的技术支持是这样说的:如果直流母线带电合闸就会烧熔断器,因为这样带电预充电,充电电流太大,所有操作必须是:先合上逆变器的进线回路再开逆变器,利用整流单元的充电缓冲来自适应逆变器的充电时间。
另外有文章说就是逆变器加一个限流回路,其实就是并联一个电阻在接触器上,通过时间继电器控制,先限流充电,再延时切换。
6SE70就是这样的。在直流母线侧没有任何防护。如果你想带电投入母线,两种办法,其一是在接触器闭合时先投入限流电阻预充电,然后再旁路这个电阻,将母线并联公共带电的母线端。其二是不采用6SE70而是采用MM440当逆变器用,就没有问题了。后者还便宜。

MM440的直流母线,就是带预充电功能的。带电投入直流母线不会出事。

楼主:
如果先接通逆变器,再开整流单元,整流单元和逆变器的充电时间需要匹配吗?如果不匹配,如果没有预充电旁路的话还是会烧坏逆变器的,充电电阻应该怎样选择,麻烦啊?

网友B(2007-06-16):
貌似健壮的6SE70有这个特点?

网友C:
以前还纳闷我们那个接触器干吗并个电阻,现在明白了。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其实很有意思。如果采用不是西门子的整流单元,逆变器用6SE70的逆变器,那问题肯定就来了,谁让你不了解清楚呢?逆变器和整流单元6SE70是配套的,这就是品牌的问题了,想混合用,一定要先调查清楚他们的接口再说。西门子的几个产品的“机关暗道”要了如指掌,运用起来就很自如了。

这个问题我也是最近才搞清楚的,6SE70系列的直母预充电“机关”在整流回馈部分,而MM4的在直流母线上,这就是他们的区别,所以使用共母线是要注意,6SE70的逆变器不要在母线上切投,要采用封锁和投入逆变器的方式切投比较合适了,或者采用逆变其输出解除其切投也行,总之要因具体情况应用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