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1):
该逆变器『新】第一次挂于经整流单元『不是西门子的】的直流母线时,接通断开必须经过限流电阻回路来切换才不会烧逆变器的熔断器吗?真的很郁闷啊!
    问题是这样的:某生产线需要更换一台6SE70的逆变器(4KW),原来其它的逆变器为日本系列的变频器,逆变器是经过接触器,断路器,在到直流母线,我们操作时,先送逆变器24V控制电源,然后合断路器,接触器,这时问题出现了,逆变器预充电失败,功率板熔断器烧坏!
    问西门子的技术支持是这样说的:如果直流母线带电合闸就会烧熔断器,因为这样带电预充电,充电电流太大,所有操作必须是:先合上逆变器的进线回路再开逆变器,利用整流单元的充电缓冲来自适应逆变器的充电时间。
    如果这样就是说,所有逆变器的进线都必须再启动整流单元之前合上,逆变器的具体控制就通过合闸指令和速度给定,力矩给定来控制!但是一组逆变器之一坏了,要更换则需要停整流单元,这样不妥吧!原来别人的日本逆变器并不是这样,都是直流母线带电更换装置!
    另外有文章说就是逆变器加一个限流回路,其实就是并联一个电阻在接触器上,通过时间继电器控制,先限流充电,再延时切换。
    我的疑问是:6SE70这么脆弱吗,这样也太麻烦了吧,望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6SE70的逆变器对工业环境的适应性, 并不像楼上的朋友说的那样脆弱!

更换或维护一组6SE70逆变器, 完全可以在直流母线排通电的状态下执行, 即: 不需要停整流单元!

网友A:
6SE70逆变器第一次使用之前, 必须要进行预充电!

正如你所说, 6SE70逆变器是经过接触器,断路器,在到直流母线排. 通常我们会在接触器上并联电阻, 这样一来, 首次预充电, 接触器不吸合, 预充电流从旁路的并联电阻到6SE70逆变器!

如果首次预充电, 你先吸合接触器, 一定会烧坏功率板熔断器!

楼主:
  是的,现在我就是急于确定这点,如果只是第一次或者是停了很长时间(比如一年)才进行旁路预充电的话,我的问题就解决了,我就是怕每次合闸都这样,那这等装置就是废品了,谢谢两位的解答,谢谢!西门子出厂为何不进行一次预充电呢?
  还有我上次就是因为第一次直接上电烧了熔断器,拿去西门子维修,据他们说已经带电运转了,也就是说已经预充电了,但是我再次如法泡制是还是烧了熔断器,难以理解!

网友B:
逆变器中有很大的电容,当逆变器停电后电容会自动放电,所以逆变器送电前必须先充电。我用三菱L1200也是这样,当直流母线带电时和逆变器必须先对逆变器充电。

楼主:
那逆变器的进线总是有一断路器吧,一旦跳闸了,逆变器启动时还是必须再次充电吗?也就是说进线必须有一充电切换装置,每次启动时走旁路预充电,然后正常启动,切换到主回路!这样的话,这个西门子逆变器就是垃圾了,好几款逆变器都不需要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