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1):
正在研究S7 313C的自带记数功能   但不知怎么用   网上资料又少    我只知道要调用SFB47模块    但是编码器的脉冲要从那个IO口输入?  计数又从哪里输出?  如何设置 ?   大虾救命啊

网友A(2007-01-23):
有专门的计数模块,普通的I/O口分辨率太低了

网友B:
刚好我也用到这个东西。真是头痛!根据书上的接法:A,B相脉冲分别接到2,3号脚。硬件门HW GATE接到4号脚(我认为是编码器的零点位置),然后再HW那里设置。但是我监控了以后,怎么也检测不到脉冲信号。我用的是CALL SFB47,DB30。脉冲采集应该在DB30.DBW14,始终是0。因为光栅尺是0-5v的,所以用了转接卡将信号转为24v。并且dc24v的0v和dc5v的0v接在了一起,接入PLC的20号脚。不行啊。有没有大侠告诉一下,我也很急。谢谢!另外,我将光栅尺接到S7-200PLC中能检测到脉冲,证明光栅尺信号没问题。

网友C:
我们一般把他转换成模拟量输入,将脉冲输入脉冲信号变送器(IFM0065 RED LION)出来的NUMUR信号送到(kcd2-e2 p+f)出来PNP信号,送到模拟量输入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