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1):
小弟我做毕业设计是关于plc与单片机的联合控制。
     由于小弟我学业不精,故临时抱佛脚恶补。各位大哥大姐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小弟我在这里先谢谢你们了。

网友A:
先做pc和plc通讯

楼主:
有哪位大哥给我点指点啊!!!!!!!

网友B:
这个比较难

网友C:
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采用通用串行口,根据单片机与PLC的通讯距离采用RS-232或是RS-485,在单片机中设计通讯程序与PLC的串行口相匹配就行了。二就是你找到一个生产PLC的厂家和针对某一种普及较强的单片机分别开发设计两者专用的通讯接口。

楼主(2007-03-04):
大家都来看看指教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