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1):
本人用EM231模拟量采集模块,采集4-20mA的电流信号,输入的电流信号稳定,但模块采集回来的AIW值跳变的很剧烈,一会儿很高,一会儿很低并且没有规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恳请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A:
估计是信号干扰!你用的是什么变送器?测量什么的?

网友B(2007-02-02):
电源不共地

网友C:
EM231上的地线与主机连起来;

网友D(2007-03-05):
将传感器的地线与EM231的地线接在一起

网友E(2007-05-30):
[求助]
可是我接了还是跳动较大。

网友F:
按我说的做 保证好
你把主机扩展模块的M端全部连接到一起,传感器要用屏蔽线连接 还有就是要有独立电源比如24V开关电源把负极也连接到M端 软件做数字滤波 你的很可能有共模电压 用万用表量一下信号两端 保证好了

网友F:
主机M端 EM231M端 开关电源的负极都要连接到一起 在程序作数字滤波

网友G:
楼主,OK了没有啊,大家出了这么多点子?

楼主:
好了,多谢各位大侠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