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1):
大家好,现在小弟遇到一个问题:
一个10kw的并励直流电机,额定电流54.8A,我采用的是电阻三级降压启动的原理启动.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当此电机用并励方式连接时,电机空载时,可以正常启动.但是接上负载后,电机转速转的很慢,然后在电枢两端电压只有3v多一点,当电阻切换的时候,产生很大的电流,就是启动不起来.
然后我采用他励的方式连接,启动正常.
请问怎么回事?

网友A:
采用电阻三级降压启动的原理启动时,必须将励磁回路单独接电源,电阻降压回路只控制电枢回路.否则启动困难!此时就是他励方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采用电阻三级降压启动的原理启动时,必须将励磁回路单独接点源,电阻降压回路只控制电枢回路.否则启动困难!此时就是他励方式.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