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1):
毕业设计课题是用PLC控制步进电机按任意角度和任意速度旋转。因对PLC了解不够,特来请教各位大侠! ̄ ̄谢谢了

网友A:
我都在找相关PLC控制步进电机的资料,那个大侠有请共享一下 MSN:guaimao123@hotmail.com 邮箱:guaimaozhang@tom.com 多谢!!!!!

网友B:
又是牛皮藓

楼主:
各位大侠,帮帮忙吧
谢了

网友C:
好长的广告贴

网友D:
用PLC控制步进电机的位置和转速不是太复杂的问题。我也是才入门,可以一起探讨下。
我的MSN:lc980232@hotmail.com

网友E:
http://www.lsllhd.com/plc/mitsu/fx/fxbj.htm
有一个简单的说明,对入门有点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