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1):
请教"三相四线制的零线电流大于最大相电流的原因分析"?

网友A:
首先,要看设备的用电情况,如果A,B,C三相分别有220v输出,各相都连接零线,肯定零线电流大于相线

网友B:
不对吧!如果三相平衡的话,零线电流应该是0

网友C:
三相严重不平衡所致.

网友D:
三相没有绝对平衡,所以零线随时有电流.

网友E:
同意四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