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1):
我用的是Varispeed-616R3系列变频器,求中文使用说明书。

谢谢!!!

网友A:
我刚发了一个帖子,自己去看看吧.
安川变频的资料下载(R3只有英文的):http://www.yaskawa.com/site/dmsearch.nsf/search.html?openform&pg=Inverters/Drives
根据选择框选择后点击SEARCH就可以找到你要的资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