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1):
有谁知道西门子TP7触摸屏与电脑连接电缆的制作方法?
还有TP7用什么组态软件?是WINCC还是PROTOOL?

网友A:
PROTOOL
连结方法就是用S7-300电缆的后半段
制作方法请在论坛里搜索
有大虾发过

楼主:
楼上的大哥,不好意思,论坛里搜不到,你要是知道就直接告诉我吧,谢谢了

楼主:
好不容易在别的网站上找到了.
软件使用的是《TP7操作面盘之应用规划软件》。
TP7人机与PC连线如下:
HMI(25针母头)                                                    PC(9针母头)
2(TXD)-----------------------------------------------------------------2(RXD)
3(RXD)-----------------------------------------------------------------3(TXD)
7(GND)----------------------------------------------------------------5(SG)
4与5短接                                                   7与8短接,1,4与6短接

网友B(2007-03-07):
1)使用串口下载
使用标准串口线(2,3交叉;4,6交叉;7,8交叉;5接5)一端接在PC的串口上,另一端接在OP的IF2(RS232)端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