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1):
三菱E500变频器带动电机转动,以前一切都很正常,今天却开不了高速了,一提升速度机器就
慢慢的停下来了,可是变频器的输出频率还保持正常,是电压的问题,还是力矩的问题啊,还是

楼主:
还是其它什么参数没设对啊,请高手指点一下好吗,急啊!!

网友A:
你查下是不是馬達不行,好果不是你就可以看看是不是有過流保護,等。。
  我們這是修理商也可以發給我們幫你查查變頻器

楼主:
有可能是马达的问题,不过以前都正常哦,先换个马达试试先吧,谢谢哦!

网友B:
主板坏了